传感器信号转接线束问题

楼主:
大家好,
四路称重式传感器信号(差分信号,电源信号S+/S/-VCC/GND)然后通过转接板,然后转接板再接线束(DB9公头线束),但是在焊接转接板和线束的时候,加工了些,发现有些可以正常,有些就是初始状态就不归零(称重初始归零)。量了线是通的,但是就是不正常。可能是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困扰了好久。

这个微弱信号(uv级别)如果线或者板处理不好,那就应该都不行,为什么有的可以有的就不行

网友A:
传感器本身会有不一致性的,也会有零点误差。
关键是看这个误差是不是在原厂标的范围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本身会有不一致性的,也会有零点误差。
关键是看这个误差是不是在原厂标的范围内。

你好,
这个不是传感器本身问题,不归零的话 是相差很大的,直接就是超过量程了(连接表头,表头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