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问题分析

楼主:
求教各位 大神,在该电路中OPA350是做放大器用还是比较器?电位器R2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比较器吧。。。。R2和C1构成一阶RC积分电路??R2用来调整时间常数?看起来好像是这样的但是我感觉似乎有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器吧。。。。R2和C1构成一阶RC积分电路??R2用来调整时间常数?看起来好像是这样的但是我感觉似乎有点 ...

难道不是通过R5构成了一个负反馈吗?这样想对不对?

网友:
恒流源电路,决定脉冲信号来时流过LED的电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