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学单片机,还需要掌握汇编语言吗?求各位大神指点

楼主:
如今学单片机,还需要掌握汇编语言吗?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我觉得吧,掌握一门汇编语言并不主要在于经常需要用到它,而是在于这对理解现有体系结构的计算机系统(包括PC)会有非常大的帮助,而当你理解了计算机体系结构时,那你就打通经脉,一通百通了。是否掌握过一门单片机汇编,可能是单片机功底的分水领。你掌握一门汇编,好像也并不能给你带来什么收入的提升,看上去根本没什么作用,但平时不会显山露水,关键时候却能见真章。如果没有时间,不去掌握也行,如果有时间,还是至少掌握一种单片机的汇编为好。嗯,写得有点虚,您将就看。

网友:
需要掌握,但不需要精通,能够看懂并且理解和修改就可以了

网友:
需要掌握,能够看懂并且理解.主要还是c,因为现在都有学C,C一样可以编写单片机,灵活掌握C就好了。

网友A:
对时序要求严格地还是需要汇编的。

网友:
多少还是要会一点的,至少要能看懂

网友:
基本上没什么用的,能稍微看懂汇编就行了,c多方便快捷

网友:
我开始弄汇编,后面发现很繁琐又难弄,学C是最快且易的……

网友:
汇编从应用方面,会少一些,实际开发中,涉及较少。可读性不如C,开发更复杂。对理解一些寄存器,操作过程,还是有帮助的。

网友:
我就是学会了汇编,在学会了C,现在用单片机是一点就差不多通了,很少用汇编了,基本是用C,可是我遇到问题反汇编调试的时候很快就可以解决,所以我觉得需要学习汇编!你可以不用精通这门语言,但这门语言在你入手其他单片机的时候,会很快进入状态,很容易理解单片机是怎么运转的。

网友:
听说学汇编可以学到一些编程思路

网友:
建议直接学C,现在是主流C的时代,学通C后闲着没事时可补充汇编。新出来的一本好书可参考,《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配套有辅助参考视频。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学一下,虽然汇编一般不用,毕竟汇编更接近机器语言,更能知道机器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学习单片机首要的是明白单片机的工作原理,中断机制,然后是学会如何控制单片机的串口,timer,管脚。至于是用那种语言并不重要。

网友:
2个都会 最好~~~~~~~~~~~~

网友:
想对硬件了解的更深,想对程序细节把握的更好,那就学。

网友B:
汇编是手波,C是自动波。

学车用手波,开车用自动波。

网友:
我觉得也是要学一下,不说精,但至少能看懂,简单的会用

网友:
汇编有没有什么好的资料推荐下?

网友:
主要还是把C语言学好,学好C语言在工作中已经够用了。深入了解编程可以学习汇编。

网友:
最好是要懂一点

网友:
最好能懂一点,但不必精通;我就能看懂一点汇编,不会写,也不用汇编写,一般的项目C语言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汇编是手波,C是自动波。

学车用手波,开车用自动波。

你这个比喻实在是太形象了!!! 我正想学单片机,而且用传统的AT89C51或52。正在找USB烧写器,请指点或推荐一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时序要求严格地还是需要汇编的。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