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333下载程序问题

楼主:
最近有项目要用到msp430G2333,想用launchpad上面的板载仿真器给他下程序,

具体是把Test连到G2333的17脚,RST连到G2333的16脚,不过貌似下载不成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GND连了没有?供电电压用的多少?低于2.2V就不能擦除flash了!

网友B:
TX和RX都要接的。具体看下面的帖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5471-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TX和RX都要接的。具体看下面的帖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5471-1-1.html

可以不接的,使用SBW接口,只需要VCC GND TEST RESET四根线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GND连了没有?供电电压用的多少?低于2.2V就不能擦除flash了!

GND连了,我试着把G2553芯片抠下来,用排线直接拉了四根线(TEST,RST,VCC,GND)插到芯片引脚上,都是可以下载程序的,感觉launchpad的板载仿真器应该可以支持其他G系列的吧,难道是我买到假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GND连了没有?供电电压用的多少?低于2.2V就不能擦除flash了!

VCC是直接从launchpad上面拉的,3.56V

网友A:
引用 网友C:
VCC是直接从launchpad上面拉的,3.56V

等等,你的2333板子复位电容焊的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等,你的2333板子复位电容焊的多少?

电容之前焊的是0.1u,最后给去掉了

网友D:
你芯片类型改了没,下载失败的提示是怎么样的?

网友A:
我觉得应该上原理图,看看有些啥接到了这四个烧录脚上去

网友:
旁边有个USB口,为何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芯片类型改了没,下载失败的提示是怎么样的?

配置上选的就是2333,失败的提示如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上原理图,看看有些啥接到了这四个烧录脚上去

原理图如下,实际中R11的330Ω是去掉的

板子连线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理图如下,实际中R11的330Ω是去掉的

板子连线如下:

0.1u应该是104的电容,貌似偏大了。换成102试试。
launchpad是1.4之前版本吧?

网友:
还有,烧录的时候把launchpad上的MCU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理图如下,实际中R11的330Ω是去掉的

板子连线如下:

把那个8M晶振去掉,那个是LF,低频振荡器

网友:
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
还没有,上次没弄出来后就把这个搁下了。。。。。

我怀疑是片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