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小信号衰减

楼主:
射频放大电路,输入2mv,高频信号,当信号频率50M以上的时候,信号幅值明显衰减,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如果是谐振放大,说明跑出了谐振点;
如果是宽带放大,说明分布参数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谐振放大,说明跑出了谐振点;
如果是宽带放大,说明分布参数的影响。

您好,是射频宽带放大。输入2mv,70M以上的信号时,增益起伏就大于1db了,这种情况应该怎么修改,您说的分布参数指的是什么?麻烦了,谢谢

网友:
放大元件是有工作频率限制的,频率越高增益越低,需要选择合适的元件来应对。另外,如果你的电路设计不合适也是造成问题的原因,应贴出具体电路看看。

网友:
楼主帖子不到一行字,就要网友解决问题。楼主把电路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网友:
放大器贷款不够。分布参数,元件值选择不合理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