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 求助 USB线下载程序时 一直提示(仍在连接中, 请给 MCU 上电...)

楼主:
刚刚接触 51单片机 今天按照买回来的单片机说明书 安好了驱动 连好了USB线  下载程序 在冷启动环节出问题了。
未上电前提示 (正在尝试与 MCU/单片机 握手连接 ...)

然后 不管我上不上电 都会提示(仍在连接中, 请给 MCU 上电...)

USB线没有问题 上午连接别的板子没有出现这种问题

还有就是 用最新的stc下载程序 我试了好个板子 都下载不进去  win8.1系统

USB线

网友A:
下载的时候先不要上电,提示正在握手的话时,打开电源,按这个步骤试试 如果还不行的话,把波特率改下,最大和最小改下,或者一个个试试

网友B:
是不是缺少驱动?安装这个驱动再试试

HL-2303.exe

网友:
找个xp试试
win8.1只能呵呵了

网友C:
也有可能是串口的灌电流让单片机即使在系统下电的情况下还在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的时候先不要上电,提示正在握手的话时,打开电源,按这个步骤试试 如果还不行的话,把波特率改下,最 ...

试过了 还是不行 不论我什么时候上电 它都显示(仍在连接中, 请给 MCU 上电...)  然后就没反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个xp试试
win8.1只能呵呵了

额额   之前刚买这个板子的时候 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有可能是串口的灌电流让单片机即使在系统下电的情况下还在工作

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缺少驱动?安装这个驱动再试试

安装原装的驱动了 并没有用

网友:
既然之前是可以用的,那就看你改了什么,板子换了,usb线不一样了。下载软件改了,等等。

网友:
改改波特率,

网友:
改波特率意义不大,这种情况多半是硬件问题,先确定你的单片机能够运行,硬件连接没有问题,再换个驱动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