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是属于什么系统?如何移植程序?

楼主:
   STM32是属于什么系统?如何移植程序?

网友:
STM32不是操作系统,它只是一片可以运行某些操作系统的芯片而已

网友:
STM32可以构建单片机系统。至于如何移植程序,就是建个工程,把所有要移植的文件加进去,然后编译,遇到报错的地方就改,这就叫移植。

网友:
STM32 是 ARM Cortex-M 内核的MCU  可以跑 RT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