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摄像头的前车碰撞预警

楼主:
请问有做基于摄像头的前车碰撞预警的吗?

网友:
这个可以去一些汽车电子网去看看!

网友:
应该用雷达,不过实际用处几乎是零,用在模型或玩具上则没问题。

网友:
这个。。。处理器处理会不会很吃力? 还是用超声波或者光电开关这类的比较简单吧。

网友:
做前车图像识别?还真没见过,雷达的倒不少

网友:
这玩意不就是ADAS吗?

网友:
没必要,如果这只是碰撞预警的话太浪费了。一帧图像的数据量其实是很大的

网友:
楼主,我有接触这块,不知道是否可以交流探讨下

网友:
我们做全景360系统就带这个功能

网友:
基本上都是用雷达测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