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 我用IQMATHLAB 有一个H文件打不开为什么,求解答

楼主:
问题如图:我明明已经打开了stdint.h,为什么会出现下面的情况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218549141\QQ\WinTemp\RichOle\OA`V)EKJW%[89BSYP$0%U{V.jpg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218549141\QQ\WinTemp\RichOle\OA`V)EKJW%[89BSYP$0%U{V.jpg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218549141\QQ\WinTemp\RichOle\OA`V)EKJW%[89BSYP$0%U{V.jpg

网友:
图片需要在本地上传,不能直接复制!

网友:
图片是这样的

网友:
头文件的路径没有指定好吧

网友A:
stdint.h,是存在的,那就应该是路径什么的不对,看看stdint.h的路径是否被包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dint.h,是存在的,那就应该是路径什么的不对,看看stdint.h的路径是否被包含了。

怎么看路径有没有被包含???我是菜鸟,刚接触IAR,希望您能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