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载SD卡

楼主:
 在arm Linux系统下如何将SD卡固定的设置成内存的一部分,而不是每次开机都要去自动挂载,看了看网上都是用mdev大概都一样,可是我的系统里貌似没有这个东西,该怎么解决呢,求好心人帮忙

网友A:
把挂载命令写到初始化脚本里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挂载命令写到初始化脚本里怎么样?

怎么写,有例子吗是不是把 mount /dev/nncblk0p2 /mnt  这条语句写到rcS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写,有例子吗是不是把 mount /dev/nncblk0p2 /mnt  这条语句写到rcS里?

机器启动的时候会执行几个脚本,我也记不清位置和名字了,你搜搜然后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