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配置问题!!!

楼主:
小弟最近学习Zigbee无线通信:学到《串口透传之无线QQ》例程时,发现几个问题:

1、只有这个例程是老版本的协议栈,该例程的新版本的好像没有开源(商业),小弟不会移植!

2、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  panID(取值0x0001~0xFFFF)  在那个文件里面可以修改设置???   (PS:我知道在新版修改,但是老版本的没有头文件,所以不知道从哪里改,花了大量时间,没找到修改的地方)  请大神赐教!  等待中>>>

网友A:
1:对于你这类问题,说明你还没入门zigbee,你那个仅仅就是透传,你多看几遍教程吧
2:第二个问题,我记得我在论坛发过相应的帖子,自己找,而且百度下也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对于你这类问题,说明你还没入门zigbee,你那个仅仅就是透传,你多看几遍教程吧
2:第二个问题,我记得 ...

是的!我才接触两个多星期,把实验做完了!!!我本身对这些协议不感兴趣,无奈!
我找找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才接触两个多星期,把实验做完了!!!我本身对这些协议不感兴趣,无奈!
我找找吧!!!

zigbee重点就是协议栈,如果实在对这个没意思,还是早点换一块更简单的射频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zigbee重点就是协议栈,如果实在对这个没意思,还是早点换一块更简单的射频芯片吧

你好!我找到了你的帖子:内容如下:
PANID:
在确定信道以后,下一步将是确定PANID,如果ZDAPP_CONFIG_PAN_ID被定义为0xFFFF,那么协调器将根据自身的IEEE地址建立一个随机的PANID(0~0x3FFF),如ZDAPP_CONFIG_PAN_ID没有被定义为0xFFFF,那么网络的PANID将由ZDAPP_CONFIG_PAN_ID确定。
“如果ZDAPP_CONFIG_PAN_ID被定义为0xFFFF,那么协调器将根据自身的IEEE地址建立一个随机的PANID(0~0x3FFF)”这句话怎么理解呢,我经过试验发现,这个随机的PANID并非完全随机,它有规律,与IEEE地址有一定的关系:要么就是IEEE地址的低16位,要么就是一个与IEEE地址低16位非常相似的值。如IEEE地址为0x8877665544332211,PANID很有可能就是2211,或相似的值;IEEE地址为0x8877665544337777,PANID很有可能就是3777,或其它相似的值;
Z-stack中相关部分代码如下:
/* Define the default PANID.
*
* Setting this to a valueother than 0xFFFF causes
* ZDO_COORD to use thisvalue as its PAN ID and
* Routers and end devicesto join PAN with this ID
*/
-DZDAPP_CONFIG_PAN_ID=0xFFFF

其中,我打开自己的工程;
发现:
uint16 zgConfigPANID = ZDAPP_CONFIG_PAN_ID;
可是 ZDAPP_CONFIG_PAN_ID是从哪里定义的???   查不到,用SI也查不到。。。麻烦大神帮一下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