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如何使用Altium Designer15.0.7

楼主:
最近刚安装了一款较新的一款软件Altium Designer15.0.7,但是不知道怎么用 从网上找的教程都是比较老的 看着对不上 不习惯, 新的教程好像没有 不知道有没有哪个大神也最近换了个最新版的 给指导一下

网友A:
你在哪下的,我也想下一个

网友:
据我的所知,最新的应该是15.1.12还是14了。教程的话,都是差不多的。软件这个东西再怎么更新一些基础的东西是不会变的。网上最多的是09的教程,所以不要嫌弃他。只不过个别的功能需要您在用到的时候斟酌一下。目前,还没ad15的教程出来呢。

网友:
和旧版本都一个样的,会用旧版就肯定会用的

网友:
楼主有用过其他版本的没?现在改的一般都不大,基本界面操作也就那样

网友:
使用方法大致相同
慢慢摸索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哪下的,我也想下一个

http://yunpan.cn/ccICrMaARtfFR  访问密码 9b40

网友:
好吧 谢谢大家 我慢慢摸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