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看过来

楼主:
画完原理图,老是报错,什么情况啊、谢谢

error

error

网友A:
原理图中的器件没有找到对应的PCB封装,你在原理图里双击器件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中的器件没有找到对应的PCB封装,你在原理图里双击器件看看就知道了

已解决、谢谢你。。

网友:
这种情况,大多数是你的原理图管脚 跟PCB封装库中的管教的标号不对应导致的,所以还请仔细检查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