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PA842的增益带宽积问题

楼主:
目前所有的资料都说是对于不完全补偿运放,0dB增益带宽内有两个极点,其单位增益带宽小于增益带宽积,但是OPA842这款芯片的datasheet上面却写着单位增益带宽是增益带宽积的两倍,不知这是为什么呢?况且,opa842的datasheet里面的开环增益图上只有一个极点啊

网友A:
就是两个极点啊。。伯德图极点超过180度的那个不算应该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两个极点啊。。伯德图极点超过180度的那个不算应该是。。。

我的意思是说,在开环增益曲线的0dB带宽以内只有一个极点,Aol以20dB/dec的斜率下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说,在开环增益曲线的0dB带宽以内只有一个极点,Aol以20dB/dec的斜率下降啊

是倍率和相位的焦点是一个极点超过180°的那个不算

网友:
对于增益带宽增益积来说,宽带放大器只有在相对高增益下才有效,由于在封装的过程中引入高速放大器反向输入的寄生电容使得带宽在低增益下实际表现比设计更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