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分析这个电路

楼主:
三极管组成的应该是个欠压保护电路,
  • 16脚肯定是置为AD模式,读R7的电压,用来转换为环境光照度。
  • Q5应该是个欠压保护电话,电压正常时导通,OUT2被接低;当电压低于一定值时Q5截止,OUT2被接高;8脚应该是个上升沿有效的中断输入,可以处理OUT2这个中断:比如在电压过低时将重要数据保存到非易失记忆器件中。  具体电压计算可以按Q5的Vbe在0.7V导通来算。这个里面的二级管是什么作用啊?

网友:
估计应该是续流作用,当VDD=5V时,Q5的CE极间饱和电压为0.3V,从而算出集电极电流为1mA,而基极电流为0.91mA

网友:
楼主提供的信息太少,不足以判断。
例如,OUT1接到什么地方?

网友:
要搞清楚U2这个单片机的1.1口这个是控制什么的
单片机的RXD是输入低有效,二极管可以阻止输入电压过高烧毁单片机。但不一定非要这个管子,视外部所接电路电压,主要是保护单片机端口。

网友:
乱画一气(或测绘不准确)的电路,花功夫无益。

●看记号可猜测U2是一处理器,如相信引脚名不错的话RST为复位脚,高有效。
●out1=VDD → P0.1只是为了测VDD/2?
●以R8/R9的接法几乎无可能让Q5导通 → out2恒定为高。
●out2=高 → RST=高 → 处理器永远被复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