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年电赛DC-AC电源基于stm32f407程序

楼主:
stm32f407TIM1输出2路互补带死区时间的PWM,定时器3溢出中断来判断下降沿到来锁频锁相

网友A:
请问下楼主 我用这个程序  PA1接了信号发生器的标准方波  PC6和PC8的叙述没有看懂  能不能讲解一下,PC6 PC8接霍尔电感信号  逆变产生的正弦波,这两个波分别指什么啊

网友:
PC6是接信号发生器产生的正弦波经过过零比较器输出的方波,PC8是DC-AC逆变产生的正弦先经过霍尔降压再经过过零比较器输出的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楼主 我用这个程序  PA1接了信号发生器的标准方波  PC6和PC8的叙述没有看懂  能不能讲解一下,PC6 PC ...

PC6是接信号发生器产生的正弦波经过过零比较器输出的方波,PC8是DC-AC逆变产生的正弦先经过霍尔降压再经过过零比较器输出的方波

网友B:
11 年不是 DC DC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 年不是 DC DC 吗

发完我才想起来应该是09年的

网友A:
那PA1接信号发生器的方波没问题么?  谢谢楼主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PA1接信号发生器的方波没问题么?  谢谢楼主啦

PC6和PC8只是设为普通的IO输入来判断高低电平,所以你换成PA1应该没问题

网友B:
楼主 能不发一份电源 的 双环pid 程序 给我借鉴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能不发一份电源 的 双环pid 程序 给我借鉴借鉴

我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