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字电位器X9C103工作时会发烫吗?

楼主:
如题。

网友:
我的有点烫,是不是坏了。。

网友A:
不应该,注意数字电位器准许通过的电流值很小,万万不能超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注意数字电位器准许通过的电流值很小,万万不能超标。

谢谢!  还有个问题,数字点位器不接5v电源就可以用单片机调阻值吗?还有阻值调到最大后,再增加,不会损坏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  还有个问题,数字点位器不接5v电源就可以用单片机调阻值吗?还有阻值调到最大后,再增加,不会损 ...

数字电位器是有源器件,必须加电源才能工作。其阻值调到最大后是无法再增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字电位器是有源器件,必须加电源才能工作。其阻值调到最大后是无法再增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