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 程序一运行为何生成的EXE文件为什么不能被移动而且最大化最小化也无法使用?

楼主:
vb 程序一运行为何生成的EXE文件为什么不能被移动而且最大化最小化也无法使用?Moveable也不管用

网友A:
窗体属性里有些是可以配置的吧,记得是可以配置最大化、最小化按钮可不可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窗体属性里有些是可以配置的吧,记得是可以配置最大化、最小化按钮可不可用的

但是无法移动啊

网友:
应该是通过一个movable来控制的啊...具体的记不清了,好久没搞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