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块板子捣鼓下

楼主:
想买块板子来搞搞linux,但是在淘宝看了看,各种五花八门的都有,这下我就纠结了。

主要是想学学linux,最好有蓝牙WIFI神马的(没搞过无线,觉得神奇),听说ARM比较火,各位有啥推荐吗

网友:
友坚恒天的开发板不错,你可以看看。详情请咨询1354323479

网友A:
没什么好纠结的,明确你的目的,需要哪些功能,哪些外设,再看看资料是否比较充足,然后价格差不多,行了,总看,总也不能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好纠结的,明确你的目的,需要哪些功能,哪些外设,再看看资料是否比较充足,然后价格差不多,行了, ...

haode

网友B:
看你想做底层还是想做 APP了!
底层就选块外设多功能简单的!
想做APP就只写选块带系统的!

网友C:
买个周立功的 I.MX283 吧,,150 ,然后 有4.3寸的屏幕,资料还是挺入门的。。。其实好多厂商有免费试用的的活动,可以关注下。。免费get。。。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想做底层还是想做 APP了!
底层就选块外设多功能简单的!
想做APP就只写选块带系统的!

主要是APP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买个周立功的 I.MX283 吧,,150 ,然后 有4.3寸的屏幕,资料还是挺入门的。。。其实好多厂商有免费试用的 ...

就是类似于那种论坛活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类似于那种论坛活动吗?

对的,,,去申请吧。。。

网友:
那就选块好点的吧!
如果是安卓APP,可以直接考虑买块手机!

网友:
有个 rascalmicro 的 SBC,有兴趣可以看下。交流群:IOT shell技术交流群 204749011

SBC Ateml 9G20

SBC Ateml 9G20

网友:
友善的4412也可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