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CC2650 套件注意事项汇总

楼主:
最近在用TI的CC2650做一款低功耗蓝牙设备,板子入手两天,发现了一些使用中常遇到的问题,为避免大家走弯路,整理上来,以供参考。

1:开发环境我用的IAR 7.4,SDK版本tirtos_simplelink_2_11_01_09,ble_cc26xx_2_00_00_42893。

建议在完全理解开发包的程序架构之前,按照默认路径安装,不要怜惜那一点主分区空间了。

2:IAR的环境变量中设置要注意你的系统,如果是64位,恭喜你,否则,请编辑BOUNDARY路径为C:\Program Files\Texas Instruments\Boundary;默认支持64系统的路径为C:\Program Files (x86)\Texas Instruments\Boundary。

3:CC26XXWARE=C:\ti\tirtos_simplelink_2_11_01_09\products\cc26xxware_2_20_06_14829修改为

CC26XXWARE=C:\ti\tirtos_simplelink_2_11_01_09\products\cc26xxware_2_00_06_14829

4:APP编译时,第一次编译因为预编译处理时间很长,差不多一根烟的时间也未必可以编译好,所以,耐心等待,请确定不是你的电脑死机,呵呵。

     Stack编译也请耐性等待。

5:使用IAR+JLINK调试时,请在DEBUG选择J-link,另Extra Options 选项卡将命令行勾选去掉。

6:在运行程序后,请不要直接用手机搜索蓝牙设备,因为我的红米2A搜不到,相信你的也未必搜到,他们数据结构不同;郑重建议使用TI 的BLE Device APP,进行搜索和操作设备。

完成以上设置和操作后,一颗你专用的蓝牙平台就跃然于你的手机,(当然,我没有屏,只是一片CC2650裸调),如果你也是裸调,注释掉LCD的代码吧,可能等待响应,造成系统阻塞。

以上是我这两天接触CC2650的一些经验,希望能够对初次接触的朋友有所帮助,本人将倍感欣慰。

当然,对于蓝牙、这片SOC我也了解甚为肤浅,错误和浅薄之处还请个中大侠提点,谢谢!

网友A:
请问下STLINK可以调试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STLINK可以调试嘛?

不可以

网友:
这SDK在哪下载,我是小白,第一次接触这个芯片

网友B:
请问可不可以用Linux进行调试和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可不可以用Linux进行调试和下载

可以的

网友C:
我的找不到芯片但又不敢强制擦除怎么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找不到芯片但又不敢强制擦除怎么办?

你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是这个样子,我试过强制擦出了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是这个样子,我试过强制擦出了也没用

解决了,电池电量的问题,供电不稳定导致芯片连接不稳定,用直流稳压电源直接给供的电很稳定

网友:
其实C盘D盘都可以,就是要设置一下路径。

网友:
你好,我在网上看到你做的[经验] TI CC2650 套件注意事项汇总,感觉你好利害,我现在想学习一下CC2640的开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给我提供点资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