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器路由器掉电上电问题!

楼主:
小弟做了以下四个实验,查看协调器和路由器在不同的上电掉电情况下,可能出现的结果(红色字体的是出现的问题,麻烦大神解释一下):

1、协调器上电—>路由器上电

        结果:双方通信正常     (PS:通信通过电脑上串口助手调试,同时打开两个,以下相同)

2、路由器上电—>协调器上电

        结果:双方通信正常      (PS:路由器上电,一个LED灯闪,直到协调器上电,LED灯稳定;说明组网成功,并且可以通信)

3、协调器工作—>路由器、掉电、上电

        结果:a、协调器发送数据、路由器接收数据《正常》

                   b、路由器发送数据、协调器接收数据《不正常》(接收不到;若连续定时发送,隔一段时间才能收到,时间不固定)

4、路由器工作—>协调器、掉电、上电

        结果:a、协调器发送数据、路由器接收数据《不正常》(一直收不到数据)

                   b、路由器发送数据、协调器接收数据《正常》

在IAR编译器(协调器工程)已经宏定义了  NV_RESTORE=1。请大神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NV_INIT是否开启呢

网友:
开启了NV_RESTORE=1和NV_INIT=1,结果一样

网友A:
这里简单说一下,不针对楼主的问题,关于z-stack的大部分问题都可以在这个链接中找到,希望初学者大概看一遍有个印象,有问题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简单说一下,不针对楼主的问题,关于z-stack的大部分问题都可以在这个链接中找到,希望初学者大概看一 ...

谢谢大神回复!
1、今天又做了一天的实验,我用的是《深圳安连德zigbee模块》带功放,无论怎么修改还是上述的结果!!!
2、然后拿《飞比的资料》调试好的程序(对比两家公司的硬件,应该相同)下载到(安连德)板子上,结果不能通信(直接放弃)!!!能力有限。。。
3、还是想在原来基础上,找到解决方法,于是找淘宝技术支持!他说定义NV_RESTORE=1然后在 PanId的更新函数中修改 return(panid+1)—>return (panid) 这种方法我早就试过了!!!仍然不行。。。
4、这是我所做的事情,大神可以留个邮箱吗?我把现在调试的程序发你一份,共同探讨一下是什么原因???有兴趣吗???谢谢!!!期待你的回复。。。我QQ:1548407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