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认识这叫什么液晶

楼主:
有什么相关的资料啊?谁能告诉我在哪里找它的资料啊

网友A:
这不叫液晶。。。。这叫OLED。。。。。。
不知道驱动芯片型号的话就比较麻烦了,刚好我前两天发了个MSP432驱动的帖子,接口倒是一样,里面有可以用的工程,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不叫液晶。。。。这叫OLED。。。。。。
不知道驱动芯片型号的话就比较麻烦了,刚好我前两天发了个MSP432 ...

好像很麻烦,我用的是51,没有这个资料也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一般驱动是SSD1306去找找吧,支持I2C接口 3线4线SPI

网友:
OLED  应该是SPI驱动的

网友:
看着像12864的OLED

网友:
OLED,可以先找到型号,然后联系厂家提供驱动程序示例

网友:
OLED吧!SPI驱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很麻烦,我用的是51,没有这个资料也不知道怎么用

一样的,就是IO初始化的部分改一下就行了,我的也是从STM32上的改出来的

网友:
oled,不是液晶,stm32控制的资料有,直接在源代码上修改吧,不是很困难的

网友:
TB 上找找 SSD1306 OLED,好些都有资料的链接

网友:
OLED,SPI驱动,百度上有资料呵

网友:
这噶哒是悠景科技的0.96寸OLED,驱动SSD1306,可以到淘宝当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