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相环频率合成器(锁相成功)

楼主:
锁相环频率合成器:(步进125K)
在32——32.5Mhz
40-40.625Mhz
48-75Mhz
56——56.875Mhz
64——65Mhz
72——73.125Mhz
。。。
可以锁相并能步进调节,,,而在32.5——40Mhz之间一直是32.5Mhz,在40.625——48Mhz之间一直是40.625。。。。。。不能调节

这会是什么原因??急求

网友A:
你要说一下你用的是什么元件,才能帮你分析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说一下你用的是什么元件,才能帮你分析啊

原因已经找到,N>A没有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因已经找到,N>A没有满足。。。

好吧

网友:
能留个联系方式吗,我们也在做这,交流交流

网友:
能问一下,上面那个MC21022自激那个贴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吗?还有MC12022是不是不能给负电压,一给就要烧,现在我的遇到的情况就是一加电源,输出就直接来21M的波,既不会是正弦也不是矩形,谢谢了

网友:
你好,能帮我解决下我最新的锁相环帖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