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MSP430F149测频率,低频会溢出怎么办

楼主:
#include
#include "LCD1602.c"
#include "Config.h"
void cap_init()
{
  P1SEL=0X04;
// TACCTL1=CM0+SCS+CAP+CCIE;
  //TACTL|=TASSEL1+MC1;
  TACTL |=TASSEL_2+ID_0+MC_2;//选择SMCLK为定时器时钟,不分频,连续计数方式。
  TACCTL1 |=CM_1+CCIS_0+SCS+CAP+CCIE;//上升沿捕获,CCI2A做捕获输入,同步方式,捕获方式,允许捕获中断。
}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switch(TAIV)
  {
    case 2:flag=1;
    case 4:break;
   case 10:break;
}
}
void main(void)
{
     uint temp=0;
     WDT_Init();
     Clock_Init();
     Port_init();
     delay_ms(100);
     cap_init();
     _EINT();
     LCD_init();
     LCD_clear();
     LCD_write_str(0,0,"The frequency:");
     while(1)
     {

      while(flag)
      {

      _DINT();
      flag=0;
      str[temp]=TACCR1;
      temp++;
      if(temp==2)
      {

       uchar lcdbuf[6];
       unsigned long count;

        count=str[1]-str[0];

       count=8000000/count;
       count=count+1;//修正频率
       lcdbuf[0]=count/1000+0x30;
      lcdbuf[1]=(count%1000)/100+0x30;
      lcdbuf[2]=(count%100)/10+0x30;
      lcdbuf[3]=count%10+0x30;
      lcdbuf[4]='H';
       lcdbuf[5]='Z';
       LCD_write_str(10,1,lcdbuf);
      }
   }
   _EINT();
    }
     }
只能测123Hz以上的频率,低于就会出现乱七八糟的,怎么办,,求助!!

网友:
你这测123以上的准么???

网友:
溢出中断里面计数,溢出了就按溢出的处理,捕获的值加上若干个满量程的值计算就可以了,这么说你应该能听懂吧。

网友:
没仔细看你的程序,感觉可以用定时器中断做,定一个最小的时间间隔,触发中断后累加计数,测量的信号触发中断,根据累积的定时器中断计数计算频率

不过这样的坏处就是高频的误差比较大,可以先做个预判断,知道是高频的信号后就用信号中断去停止计数器工作,然后计算计数器的周期数得出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