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电赛控制类题目猜想

楼主:
1.四轴(带摄像头)

2.风机+万向节+三维角度传感器  做自稳平台 或者 二级摆或者类似于2011年高职组控制类题目  帆板控制

网友A:
楼下有其他想法欢迎交流

网友B:
你知不知道二阶摆是什么难度级别的就敢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知不知道二阶摆是什么难度级别的就敢说

所以只说是或者  我觉得还是最后一个靠谱

网友:
感觉做平台的可能性大,二阶太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只说是或者  我觉得还是最后一个靠谱

麻烦问下你构想的自稳平台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
那数字风速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下有其他想法欢迎交流

数字风速仪通过无线收发模块连接飞机测量一定高度的风速有可能吗?脑洞就这么大了。。。。

网友:
数字风速仪是仪器

网友C:
数字风速仪可能是电源类的风力发电装置,不是控制类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烦问下你构想的自稳平台是什么样的呢?

那你觉得万向节用在什么上面呢

网友:
摄像头可能会做图像导航哦

网友D:
觉得万向节做类似自稳平台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觉得万向节做类似自稳平台的可能性很大。。。

自稳平台的大体形状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
二级摆不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字风速仪可能是电源类的风力发电装置,不是控制类的吧

那个小风扇能发电?还是大功率器件。风扇是控制,电池是电源

网友:
平面一级倒立摆有可能,用到了万向节

网友:
二级摆太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稳平台的大体形状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其实我刚开始想的平台就是全向倒立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