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救,求解析

楼主:
为什么我的for语句没有作用,实验的现象是led不停的闪,根本停不下来。 软件仿真结果也是一样。

网友:
led.h在这里

网友:
for放while(1)里了
应该
for()
{
。。。
}
while(1);

为什么这样自己想想

网友:
这个for循环会使i进行0 1 2 3 4再变成0的循环,所以灯会一直闪烁,不信你可以串口打印i看看~~

网友:
while(1) 包括了for循环,所以灯一直闪,停不下来。

网友:
for放外面

网友:
我加了个break已经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
要是LED停下来才有问题,把while去掉

网友:
停下来那就见鬼了
自己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