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电子设计大赛清单中100MHz晶体振荡器的作用?

楼主:
今年是首次在清单中出现100MHz晶体振荡器,求大神告知100MHz的晶振会有什么考法,我觉得这是本次大赛的一个切入点啊!!谢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们做这个用的16MHz的晶振。还有就是100Mhz到300Mhz也可以用PLL做吗?我目前做这个也就是30~60Mhz,改变 ...

能把现行方案分享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已做锁相环,似乎100Mhz晶振会不会太大,大材小用。。??     真的会用在锁相环上面。还有就是怎么提高 ...

我做PLL的参考都是100MHz。然后经过里面的R分频器来实现频率步进。

网友C:
100MHz晶振最常用的就是某些电路的时钟参考信号,或者是基准频率等,例如PLL的参考源。

网友:
同求?平时都没用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00MHz晶振最常用的就是某些电路的时钟参考信号,或者是基准频率等,例如PLL的参考源。

已做锁相环,似乎100Mhz晶振会不会太大,大材小用。。??     真的会用在锁相环上面。还有就是怎么提高锁相环输出频率(是改变压控振荡器么?)。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做PLL的参考都是100MHz。然后经过里面的R分频器来实现频率步进。

我们做这个用的16MHz的晶振。还有就是100Mhz到300Mhz也可以用PLL做吗?我目前做这个也就是30~60Mhz,改变电感也才60Mhz~90Mhz左右,输出频率越高压控振荡器的输出幅度越小,想超过100Mhz,达到200,300MHz已经无法实现了,该怎么改进?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做这个用的16MHz的晶振。还有就是100Mhz到300Mhz也可以用PLL做吗?我目前做这个也就是30~60Mhz,改变 ...

你的压控振荡器不行,要做宽带VCO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把现行方案分享一下吗?

PLL

网友D:
谢谢分享~图中的运放你是用哪个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图中的运放你是用哪个呢?

可以用CA3140,这个可以根据你实验室的芯片而定。可以是其他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压控振荡器不行,要做宽带VCO

max2620可还够用?

网友:
鉴相器用的哪个芯片啊?AD835?
两个分频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CA3140,这个可以根据你实验室的芯片而定。可以是其他运放。。。

谢谢分享~

网友:
可以做DDS的参考时钟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的压控振荡器不行,要做宽带VCO

请问您一般鉴相器和分频器用的是什么芯片做的?分频器是用单片机怎么控制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一般鉴相器和分频器用的是什么芯片做的?分频器是用单片机怎么控制的啊?

现在很少用分立的,我都是直接用集成在锁相环里面的,然后读pdf里面都会告诉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很少用分立的,我都是直接用集成在锁相环里面的,然后读pdf里面都会告诉你的

就直接上类似MB1504这一类类似的锁相环集成芯片哇?完后外面再挂一个VCO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做PLL的参考都是100MHz。然后经过里面的R分频器来实现频率步进。

问下用100M晶振做参考源是怎么实现步进的?

网友:
与瑞萨的板子共同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做PLL的参考都是100MHz。然后经过里面的R分频器来实现频率步进。

100Mhz晶振是怎么在PLL中运用的,是怎么分频的,分频系数是多少?谢

网友E:
我觉得可能是用在DDS的参考时钟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可能是用在DDS的参考时钟

并没有给DDS芯片呀,往届用到DDS的都给了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做PLL的参考都是100MHz。然后经过里面的R分频器来实现频率步进。

你好,能不能分享一下资料。给我电路图等资料。谢谢。1140435037@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F:
并没有给DDS芯片呀,往届用到DDS的都给了芯片的

所以觉得很奇怪,连运放,DA,AD,都没给,难道连运放类的都不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