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STM32 SysTick不进中断的问题。

楼主:
写的程序在STM32F429上,程序跑发现Systick中断正常一小会儿就不进中断,Keil的NVIC中断向量控制器观察到,SysTick timer中断被挂起,不过奇怪的现象是,除Systick之外,没有任何的中断挂起(Pend)或是执行(Active),按理说Systick Timer已经买足了中断服务程序运行的条件了,为什么就不进中断呢?

在下面的窗口中可以监视到SysTick计时器本身是走着的。

网友:
全局中断控制位呢?

网友:
会不会有NMI进来了
顺便看看新头型生效了没有

网友:
问题解决了 是因为 BASEPRI寄存器设置的问题,挂起了中断

网友:
一样,BOOT 中设置了PRIMASK,跳到APP后,没有清零,结果APP中中断都不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