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通信,给点建议!!!

楼主:
小弟最近有个想法,利用zigbee组网,具体情况如下:

    一个上位机

    n个设备

    让上位机监视n个设备运行状态,并且可以互相通信。

个人想到的实现方法:

     一个协调器+n个路由器(协调器连接上位机,路由器连接设备),使用星形拓扑!

软件:

    使用《串口透传》

1、不知道这种方案可以吗???请大神建议一下。。。

网友A:
可行,你可以检测芯片温度,不过star network需要修改下协议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行,你可以检测芯片温度,不过star network需要修改下协议栈

是不是只修改 宏定义?   文件里   将默认的网络修改定义为星形。。。还需要修改什么地方不!!!

网友A:
其他就和网络无法了,你只需要让各个子设备指定协调器发送数据就行

网友:
完全可行哦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他就和网络无法了,你只需要让各个子设备指定协调器发送数据就行

默认的最多结点是20个,我修改成星形的,因为我不知道设备有多少台,所以只能1个协调器  +  n个路由器,没有终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他就和网络无法了,你只需要让各个子设备指定协调器发送数据就行

你好大神,帮我看看这个问题吧!!!我发的帖子链接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0585-1-1.html

网友:
你好大神,帮我看看这个问题吧!!!我发的帖子链接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058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