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的移动电源最近总是只有按电源键,连接的手机才会有充电提示,但立马移动...

楼主:
你好,我的移动电源最近总是只有按电源键,连接的手机才会有充电提示,但立马移动电源又不放电了。我想自己修一下,又不知道从何下手。求指教。这是我的小米移动电源10400mAh,用了有半年多。

网友:
这是我的移动电源

网友A:
可能的情况是,某一节电池失效,即某一节电池过放,电压过低,到了充电管理芯片控制的最低电压位置

网友:
采用了BQ24195充放电集成芯片,利用ABOV单片机,手机智能识别采用TI的tps2514芯片,也有过温保护等,就是小米移动电源标配。

网友:
求指导,怎么修。。。

网友B:
三包都是保修一年的,你这个才用半年,建议还是恢复原状安装好联系下小米售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包都是保修一年的,你这个才用半年,建议还是恢复原状安装好联系下小米售后

谢谢,我想试试能不能自己修起来

网友:
感觉像电流检测电路出了问题,检测不到充电电流。而充电电流太小时移动电源会自动关闭。

网友C:
还有可能是插手机的插座由于插拔次数太多而导致起铜皮或接触不良,另外可能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的情况是,某一节电池失效,即某一节电池过放,电压过低,到了充电管理芯片控制的最低电压位置

请问,针对这种情况怎么检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可能是插手机的插座由于插拔次数太多而导致起铜皮或接触不良,另外可能线有问题……

数据线没有问题,我直接插电源就可以充,接触不良的话,我应该在晃动插口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充电的提示,可是我晃动完全没有反应,只有在按了电源键才有要充电的反应,但立马又断了。。

网友:
我的小米也出现过类似情况

该收到之后没多久,从桌子上掉下去了,再捡起来就发现给手机充不上电,
按一下按键灯亮一次紧接着就熄灭了

本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态度又给它冲了一次电(充满),后来就一切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