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IAR5.2版本上的定位问题

楼主:
有两个问题大家,希望各位指点指点
第一,在IAR5.2版本上定义了一个段名,但是在程序中用了@"段名",但是不在主函数中调用的话,在我定义"段名"的地方没有任何代码.哪位前辈给解决下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第二,听说IAR5版本以下的不存在这个问题,哪位前辈有IAR5以下版本的软件,可以给传一个吗,邮箱han20140806@163.com.

网友:
补充一问题,第三,假如我换5版本以下的,那我的仿真器还可以用吗

网友A:
你单独分配一个地址段出来不就是为了不被其他程序代码使用嘛?我还是没看明白你想干嘛。修改xcl文件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单独分配一个地址段出来不就是为了不被其他程序代码使用嘛?我还是没看明白你想干嘛。修改xcl文件而已

哎,是我太粗心了,升级程序已成功,是跳转语句有些问题,我一直以为是我写的升级程序没有被调用呢,或者是我在软件里设置啥东西不对呢,总之现在完成了,感谢回复

网友B:
问的确实有点问题,不过现在已经好了,是我自己操作的时候太粗心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的确实有点问题,不过现在已经好了,是我自己操作的时候太粗心了,呵呵

可以给大家讲解一下啊

网友:
以上问题都是不存在的问题,不过在程序及软件里写的是正确的,就是在实际操作上我的手法有些问题,误以为是程序和软件设置有问题,更以为低版本的软件可能会好一点.
非常低端的错误,大家见笑了,
此帖不删除了,给类似我这样的人一个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