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同一引脚上多个复用功能如何选择--大神们来讨论一下吧

楼主:
我在用复用功能的时候,有时候同一个引脚上有好几个复用的功能

比如STM32F107的PA2

PA2    USART2_TX / TIM5_CH3 / ADC12_IN2 / TIM2_CH3 / ETH_MII_MDIO / ETH_RMII_MDIO

问题1

比如我要使用ETH功能,MDIO的引脚就在PA2

那在配置的时候,把PA2配置为AF后,应该怎么选择这个引脚是ETH_RMII_MDIO的功能?

问题2:

再比如我同时又需要使用USART2_TX的功能,我知道可以重映射到其他引脚上去运行

但是有没有什么办法,在使用USART2时,将PA2配置成USART2_TX功能,用完还原为ETH_RMII_MDIO功能

PS:根据我自己的理解,STM32F1的好像是配置引脚为AF功能后,再去配置外设,初始化了哪个外设,这个引脚上就是哪个外设的功能。

如果是我理解的这样,意思就是,问题2的解决方法就是,用USART2时,初始化一次USART2的配置,用完了再初始化ETH的配置?

网友A:
在gpio.c文件里有个GPIO_PinAFConfig函数用来配置GPIO口的AF功能,这个函数有三个参数,第一个是选择A-H口,第二个是0-15口,第三个就是具体AF功能,三个参数配置完了就可以具体某个口的某个AF功能了。(这是我的理解,我也是新手,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
理论是没问题的,不过怕的是带来其他的问题。stm32很多个uart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gpio.c文件里有个GPIO_PinAFConfig函数用来配置GPIO口的AF功能,这个函数有三个参数,第一个是选择A-H口 ...

STM32F1没有这个GPIO_PinAFConfig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