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时钟初始化和协调问题

楼主:
扒了扒 stm32启动的时候,在进入main函数之前,进入一个systemInit函数,进行时钟频率初始化等工作,

这个函数和 RCC_Config这个函数有什么不一样的吗?好像都是对时钟频率配置的啊,

第二个问题:cpu读取外设的时候,cpu的工作时钟应该和外设的时钟是不一样的吧?

怎么协调工作的?

前辈们,能分析一下吗?

网友:
又有新的理解和疑惑

二进制传输时需要时钟频率协调工作的吧?时钟频率震荡一次才会传输一个比特位吧?

如果两个控制器的时钟频率不一样,怎么协调传输的?  比方这样说:DMA是高速时钟频率,adc是低速,ADC采用dma的方式,这样ADC的数据到dma的接收缓冲区的传输时需要时钟同步的吧?

网友:
RCC函数是systeminit的一部分.
不同的外设类型接口方式不一样,不知你外设是哪一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有新的理解和疑惑

二进制传输时需要时钟频率协调工作的吧?时钟频率震荡一次才会传输一个比特位吧?
...

dma有独立的和cpu关联的总线控制,这个是很复杂的,dma有单独的通道触发信号,初始化时把ADC的完成信号和触发联系起来,传输就自动完成了.

网友:
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这个就要提到AHB和APB总线了然后又要balalalal一大堆。。。。。简单的说下你可以这么理解ADC是低速设备DMA是高速设备他们通过APB总线送到APB-AHB总线桥!!!!这个就是重点!!!然后通过AHB总线到DMA。。。。AHB-APB总线桥就是专门用来解决高低速设备之间的不匹配用的。当然还有个AHB-外桥。。。。这个是用来解决内部高速总线和外部总线之间的不匹配用的。。。总的来说APB和AHB都属于AMBA总线协议感兴趣的话自己可以去深入了解=。=

网友:
第一个问题,请你仔细看systemInit这个函数和SetSysClock(void),然后一条一条对比指令,然后对比到用户手册中,你就知道寄存器的值了。
第二个问题,外设您要看挂在哪个总线之下呢。这个用户手册的memory map中有的哦。然后时钟的问题,您可以参考用户手册的Clock章节来配置您的时钟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