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的多中断使用问题,求解决呀,马上就比赛了

楼主:
MSP430f149 如何同时使用Ad采样加 定时器A捕获产生SPWM波,其中用到了两个中断,单独都能实现。就是不能组合在一起。 谢谢大神们了先。

网友A:
您要看,这两个中断有没有先后顺序,以此为依据设置中断优先级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要看,这两个中断有没有先后顺序,以此为依据设置中断优先级哦。

好的啦,已解决,谢谢。明天就要开始比赛了,好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