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保护中比较器A的作用

楼主:
保护中LM258-A比较器所在电路起的作用,分析具体过程

网友A:
对CE的电压进行采样,跟15V电源做比较,给332J提供保护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CE的电压进行采样,跟15V电源做比较,给332J提供保护信号。

具体多少伏保护呢?C-e电压比较器B为6.2V保护了 ,需要比较器A做什么呢?不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多少伏保护呢?C-e电压比较器B为6.2V保护了 ,需要比较器A做什么呢?不理解

还有就是,1kV电压采样计算电压达到112V,比较器会烧啊?

网友A:
你要分析下D127和D143的支路,这两个支路会保证电阻分压不会达到112V的。这个电路搞复杂了,你去看看332J的DESAT引脚,这些外围的功能,在芯片内部都有设计的,你还是好好看332J的datasheet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分析下D127和D143的支路,这两个支路会保证电阻分压不会达到112V的。这个电路搞复杂了,你去看看332J的 ...

您好,我这样做是为了做短路保护和过流保护两个功能,我分析了  放大器A没什么用呢?这个电路是板卡电路 我看不懂所以问问大家的意见,你能帮我讲解下这个电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