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容式触摸开关解决方案

楼主:
求助几种电容式触摸开关解决方案

网友A:
呃...貌似用msp430的launchpad做过,不知道你是想干什么,是要商业化的解决方案么...

网友B:
有种触摸控制芯片的,还有种是单片机的触摸开关的。这个要看你的具体的使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呃...貌似用msp430的launchpad做过,不知道你是想干什么,是要商业化的解决方案么...

商业化解决方案。你说的这种msp430的launchpad,可以提供一下原理图吗,成本大概有多少。我只想要一个简单些的方案,输出只有“0”、“1”两种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种触摸控制芯片的,还有种是单片机的触摸开关的。这个要看你的具体的使用了。

单片机的触摸开关具体实现可否告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的触摸开关具体实现可否告知

可以的。您看看如下的这个帖子就明白了吧。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0&page=2#pid1894209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商业化解决方案。你说的这种msp430的launchpad,可以提供一下原理图吗,成本大概有多少。我只想要一个简单 ...

你最好还是网上找一找具体的方案吧,应该有很多做好了的解决方案
直接找供应商问就好了,一般都是一个芯片接几个铜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