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8367 AGC

楼主:
谁能指导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吗,看不懂,照着电路做了一个不能工作,参数啥的都没变

网友A:
如果焊的电路没大问题的话 。。你的Vset设置的增益可能太大导致带宽很窄输出就不对了。。另外看图那个Vout load也是要接负载的。。高频的话可能需要水泥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焊的电路没大问题的话 。。你的Vset设置的增益可能太大导致带宽很窄输出就不对了。。另外看图那个Vout  ...

参数都是按照图上来的,Vset接的1V直流

网友C:
楼主只提供了 “ 照着电路做了一个不能工作 ” 的信息,能详细一些吗?例如具体的测试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只提供了 “ 照着电路做了一个不能工作 ” 的信息,能详细一些吗?例如具体的测试数据。

芯片用的AD8367,AD8361,我没有AD820,用了TI的OPA335代替,但是完全没波形输出,我把电路接成VGA形式测量AD8361的输出也会随输出幅度的变化而变化,但是经过后面的电路后到Vg脚电压不会变了,原理也看不懂,所以不知道怎么调,希望大家指导下.谢谢

网友:
这里有一些关于AD8367的问题及解答,https://ezchina.analog.com/search.jspa?q=AD8367 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数都是按照图上来的,Vset接的1V直流

做隔离了么

网友B:
怎么隔离,好像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隔离,好像没有

电容啊。。。。你仔细读一下芯片手册。。应该说一般的enable或者是基准脚接电压都只是一个数值信号不能带能量传递。。Vest脚要用电容隔开你再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焊的电路没大问题的话 。。你的Vset设置的增益可能太大导致带宽很窄输出就不对了。。另外看图那个Vout  ...

你好,我想问一下,基于AD8367设计AGC的话,需要根据放大频率来修改参数么?需要的话,怎么设计计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