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CC3200可不可以实时接收多个WiFi的RSSI值?

楼主:
请问各位大神,CC3200可不可以实时接收多个WiFi的RSSI值?如果可以的话具体该怎么操作,十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读取多个AP的广播包,判断接收不同AP设备的数据时的信号强度,应该是可以的。

那可不叫“接收多个RSSI”,所以我说楼主“概念描述错误”。

网友:
概念描述错误。RSSI是接收方自己对信号场强的反应,根本不存在什么多个RSSI,也无法接收什么RSSI,一个都不行。

网友B:
读取多个AP的广播包,判断接收不同AP设备的数据时的信号强度,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可不叫“接收多个RSSI”,所以我说楼主“概念描述错误”。

的确,他的问法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的确,他的问法有问题。

恩,是我描述的有问题,那么请问CC3200同时判断接收多个AP的数据时的信号强度具体应该怎么操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恩,是我描述的有问题,那么请问CC3200同时判断接收多个AP的数据时的信号强度具体应该怎么操作?

“同时”依然做不到,物理上就禁止这么做,只能是“依次”、“轮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恩,是我描述的有问题,那么请问CC3200同时判断接收多个AP的数据时的信号强度具体应该怎么操作?

可以参考这个贴子,希望对你有帮助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 ... /f/105/t/78023.aspx。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 ... xx_Transceiver_Mode

网友:
可以,用GAINSPAN 模块 下AT+WS 可搜到RSSI MAC 地址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这个贴子,希望对你有帮助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wireless_connectivity/w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时”依然做不到,物理上就禁止这么做,只能是“依次”、“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