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四位一体数码管的封装和原理图

楼主:
有的发个给我谢谢了

网友:
这个你要先选择厂家,然后找个型号。这东西不是统一的,要和实物对应才行

网友:
您好,这个不同厂家的四位一体的数码管的大小是不一样的,所以您要选择一款了,才可以哦

网友:
到淘宝上找找,供应商也提供资料的。

网友A:
你要的是什么软件的封装,我这里貌似有AD10的封装,嘿嘿,不过其低的版本也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的是什么软件的封装,我这里貌似有AD10的封装,嘿嘿,不过其低的版本也可以用

我的就是AD10的。有齐全的封装库吗?可以发给我下吗?

网友:
正如前面所言,还是先确定一下实物尺寸吧。四位一体数码管,脚位比较少。有了尺寸,很好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