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调节LM2596ADJ输出电压

楼主:
请问下如果用单片机控制输出电压,该怎么调节?本人新手,求大神指点一二

2768.复件

网友A:
最简单,数控电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数控电位器

我有点菜。。能讲得具体一点嘛?

网友:
用数字电位器代替图中的滑动变阻器啊,搜数字电位器芯片

网友:
用AD,调节反馈的电压,

网友:
可以用DAC控制FB,或是MCU自带的DAC功能节lm2596的fb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