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会选择哪款18650电池!

楼主:
材料中需要准备18650电池,你会选择哪款呢?

网友:
都有哪款可选?你要做什么用?

网友:
应该是电源题用

网友:
看你的应用吧,多备一些没啥坏处,最多最后每人分到一个充电宝…

网友:
上面一条消息是开玩笑的。我测试过上边图片上的四种18650电池,说说我的使用感受供参考吧
上排的灰色电池是拆机电池,从小米移动电源里拆出来的。型号是LGABB41865(电池上喷码)
下排左边的是松下NCR18650B,中间的是三星ICR18650-26F,右边的是三洋UR18650FM

首先,从容量上看,松下电池是3400mAh,其余电池都是2600mAh。
实际使用的时候,发现(不方便透露具体测试环境),在同等条件下,充满的4.2V电池放电,放至3.58V认为空电(条件特殊,放电电流有些大,电压过低将无法带起设备)。LG电池和三星电池、三洋电池均能使用4小时10分-25分不等,松下电池能使用3小时30分左右。

论价格的话,三星电池与LG电池价格差不多,三洋电池稍贵,松下电池最贵。论性能松下却是最差的,是不是价格不合理呢?

鄙人认为,松下电池或许在小电流深度放电情况下续航时间或许比较高。一般情况下18650的放电截止电压在3V左右,而我在3.58V的时候即认为电池已经没电,实际上此时松下电池还储存有较多的能量未释放出来。

从性价比方面看,三洋的电池价格相对较贵,性能上却没有足够的优势,而松下电池和LG电池在性能上基本能满足我的需求,价格也较为合理。在非深度放电条件下推荐使用这两款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