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道控制题猜想

楼主:
据我猜测,猜测不对别咬我,这次器件跟13年一样还有秒表和量角器,估计应该对角度和时间都有要求,根据数字风速仪,首先它是一个仪器,所以仪器仪表肯定不是,我也才想不出来啥能用到,正好有轴流风机,轴流风机,用来发电也不可能首先器件本身发电就不行,其次其他的散热压根就不用考虑,这次器件没给执行机构,所以轴流风机很可能是,单片机控制轴流风机风速,然后吹动轻薄物体,万向节调动,转动角度。但是我怎么也猜不到光电传感器用来干啥。这个三维角度传感器或者陀螺仪如果不只用在四轴,就有点意思了,而且这个或字很有意思哈。不负责任猜测,欢迎指导。

网友A:
嗯,感觉会在三维空间操作。没有电机,动力源给出来的就只有这么个风机。如果是三个流风机从三个角度吹就有意思了。脑洞略大,不要笑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瑶瑶姐,怎么这么厉害啊,我待会去抱你大腿吧

我很 惶恐,换名字还来的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没接触过那个东西,买的还没到货哦,但是想象中呢,感觉风机和电机驱动差不多的吧,应该有相似的地方 ...

旧电脑上那个散热的,自带无刷直流电机,然后,没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组委会比我们脑洞都大~!感觉一个都不好控制,三个直接去屎吧

我还没接触过那个东西,买的还没到货哦,但是想象中呢,感觉风机和电机驱动差不多的吧,应该有相似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家猜的都差不多,顶一下喽

就怕组委会的脑洞开的太大

网友D:
大家猜的都差不多,顶一下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嗯,感觉会在三维空间操作。没有电机,动力源给出来的就只有这么个风机。如果是三个流风机从三个角度吹就有 ...

我觉得组委会比我们脑洞都大~!感觉一个都不好控制,三个直接去屎吧

网友B:
瑶瑶姐,怎么这么厉害啊,我待会去抱你大腿吧

网友E:
大家的轴流风机买三线的还是两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家的轴流风机买三线的还是两线的

电脑的散热,三线,带一个使能

网友:
另外一个线是使能吗?我们买的时候人家说是测速的信号线。

网友:
楼主你觉得万向节用什么调节角度的,电机吗??但是他没给啊,一般如果要用到电机原材料会给的不是吗??

网友:
轴流风机能吹起来吗

网友:
光电传感器可以用于测量风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