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7621-G1操作问题

楼主:
430模拟的I2C读写电池管理芯片BQ27621-G1,读任何寄存器都是ff,请问有用过的吗?请教一下

网友A:
时序不对吧?用EV2300/2400试试呗

网友B:
你先把sda强制到地,如果读出来是0x00,那说IO口没问题,你再仿真,看看能不能进入ack那里。读出来都是ff,很有可能是你的i2c模拟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序不对吧?用EV2300/2400试试呗

谢谢提示,我在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先把sda强制到地,如果读出来是0x00,那说IO口没问题,你再仿真,看看能不能进入ack那里。读出来都是ff, ...

谢谢方法的提示,我在找找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方法的提示,我在找找问题

你先调好i2c吧,我就感觉应该是i2c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先调好i2c吧,我就感觉应该是i2c的问题

确实是I2C本身有问题,多谢版主的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序不对吧?用EV2300/2400试试呗

时序不对已改正,多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