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连接问题

楼主:
  • 我最近在做09年电设国赛题,其中中间一级采用继电器选通放大器847,以实现增益可变。单测含继电器的847可用,但含继电器的847与后一级3091级联就出问题,输入输出做了匹配,请问是什么原因?换成没有继电器的847级联没有问题,请问继电器连接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 但含继电器的847与后一级3091级联就出问题 ” ,我能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吗?

另,847、3091是什么?

网友B:
给出电路图以及说明你用的继电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给出电路图以及说明你用的继电器。

阻值请忽略,实际阻值是根据ti芯片手册上选的,放大20倍,继电器是HK4100F-DC5V-SHG

网友:
引用 网友A:
“ 但含继电器的847与后一级3091级联就出问题 ” ,我能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吗?

另,847、3091是什么?

您好,OPA847,THS3091是TI的芯片,847空载时输出没有问题,847级联3091或者直接接50欧负载时,输出小幅度可以,输出大幅度上部会抖动,变形,请问是什么原因?是继电器驱动电流不够吗?

网友D:
现在,连提问都不会,怎么能够得到正确的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连提问都不会,怎么能够得到正确的解答?

提问已修改,您会,您帮我解答呗

网友A:
楼主的提问方法力争问题明确,给的电路也要清晰明了才是。

OPA847、THS3901不是非常常用的器件,不象358那样使人立即想起它是什么,所以还是全称为好。象一篇好的文章,要用的缩写词,都会这样:XXXXXXX (简称YY,下同)。

给的电路图,好象是用屏幕取图软件取的图吧,你自己看看,假如不是你画的图,你觉得能看懂吗?或者能看清吗?

画图,不要觉得用了网络标号就使界面美观,它带来的是 “难看”:即难以读懂电路,如果不是极其影响界面,就别用网络标号。象楼主的图,在很模糊的情况下,更难理出它的连接地点。

不是不愿意帮你,确实理解不了你所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阻值请忽略,实际阻值是根据ti芯片手册上选的,放大20倍,继电器是HK4100F-DC5V-SHG

根本看不清你画的是什么东西,按规矩重新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提问方法力争问题明确,给的电路也要清晰明了才是。

OPA847、THS3901不是非常常用的器件,不象358 ...

是我错了。。。。。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