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拆会友#万能充及改装

楼主:
前几天将一个旧的万能充改造了一下。这是一个5年前的万能充了,除了可以给手机电池充电,还可以提供一路USB输出。

可以移动的电池触电,所以能够给不同的电池充电,它还可以自动识别电池的极性,这是万能充的一个重要特点。

万能充的反面,用了3颗螺丝固定。

拆开后的万能充(右边的小电路板是原来没有的,是我增加的USB接口)。可以看到活动的电池触点是用导线连接过去的。早期的万能充使用了分立元件,而后来的万能充使用了专用芯片,电路更加简单了。

电路的左上角是AC220转DC5V,这个5V分为两路,一路直接给上面的USB输出,一路送到右边的充电芯片上。实际使用中发现,这个DC5V的纹波非常高,所以很少使用。

万能充使用了便宜的单面板,这是电路板的反面。注意高压和低压部分有一条明显的分界线。

这是活动部分里面的结构,有一个钢丝做弹簧。

从这个角度,可以清楚看到万能充使用了MT3582,这是一个万能充专用充电芯片。

MT3582功能说明

MT3582引脚说明

BTN和BTP是连接到电池,在电池连接后,芯片会先判断电池正负极。

典型电路

查看MT3582的数据手册,我们可以发现这个芯片的最大充电电流是400mA,输入电压5-8V。虽然最大充电电流对于现在的大容量电池来说小了一些,但还是可以用的。

因为现在AC220用的比较少,USB用得多,所以就想能不能用USB给万能充供电,这样用起来会方便一些。因为MT3582可以用5V供电,所以应该是可行的。用一个macroUSB转换板作为输入,利用万能充的空闲地方,安装USB小板。为了保护电脑的USB,在USB的电源正极串联了一个二极管SS34。

改装后,就可以用手机数据线,用USB进行充电了。

改装后的万能充,还是可以用220V AC的。

有些电池比较大,万能充放不下。开始还想要使用一些复杂的办法,后来发现,其实只要一根橡皮筋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A:
这个改装比较赞,以后可以直接用USB连接万能充充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改装比较赞,以后可以直接用USB连接万能充充电了

是的,而且比较容易改。

网友:
我也有个类似的万能充。

网友:
我表哥说你的帖子很好,我又来看看了。。
我看了好几遍,
LZ 很用心,datasheet 都给大家看了,长见识了,,
LZ从外观到结构再到电路再到芯片的介绍我感觉
楼主很用心。。感谢楼主的分享。
我以后要向楼主多多学习。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B:
我又来了一次,,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又来了一次,,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嗯,楼主的改装不错嘛。很实用啊。原来给18650充电,买过几个万能充,有的坏了,也没修。

网友:
首先感谢楼主的分享,楼主不光将充电器拆解和分析了,还进行了改装,这点非常不错,图文详细~~LZ 很用心,datasheet 都给大家看了,长见识了楼主很用心。。感谢楼主的分享。
我以后要向楼主多多学习。

网友:
楼主是一个细心人,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