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收发模块的问题

楼主:
  我先收发模块是用于四旋翼的吗?

网友:
也有可能是摄像头啊!!

网友A:
也有可能是信号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信号类的

哦 第二个控制可能吗?

网友:
应该是的。

网友:
也有可能是无线类

网友:
不一定哦,电赛中还真说不好。只能说有可能是用在四轴,还有可能用在其他信号的收发上。如果温度的数据的发送和接受等等

网友B:
无线收发模块很难说用在哪里吧,涉及到信号的都是有可能的呀,,还是熟悉一下的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无线收发模块很难说用在哪里吧,涉及到信号的都是有可能的呀,,还是熟悉一下的好

哦  好吧  你觉得控制组另一个题目可能用到它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哦  好吧  你觉得控制组另一个题目可能用到它吗?

感觉是有可能的,但是可能性小一点。更倾向于通信那边用这个模块。控制组第二题的核心想来想去也是三维角度传感器/陀螺仪。都看看吧。有备无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有可能的,但是可能性小一点。更倾向于通信那边用这个模块。控制组第二题的核心想来想去也是三维角 ...

好吧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