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内部AD采样问题

楼主:
我用内部AD采样,寄存器都配置完善了可是最后采样出来的结果完全不行。有没有大神已经调试好的,给个建议。

网友:
void main()
{
//        Uint32 i;
                  //EALLOW;
                         //    GpioMuxRegs.GPAMUX.all=0x0000;
                         //    GpioMuxRegs.GPADIR.all=0xFFFF;            // upper byte as output/low byte as input
                          //   GpioMuxRegs.GPAQUAL.all=0x0000;        // Input qualifier disabled
                        //     EDIS;
                        InitSysCtrl();
                        DINT;
                        IER=0x0000;                //禁止CPU中断
                        IFR=0x0000;                //清除CPU中断标志
                        InitPieCtrl();        //初始化PIE控制寄存器
                      //  InitPieVectTable();//初始化PIE中断向量表
                      //  StopCpuTimer0();
                    //    InitCpuTimers();        //初始化定时器相关配置
                     //   ConfigCpuTimer(&CpuTimer0,3,1000000);
                        InitAdc();                        //初始化ADC相关配置
                     //   StartCpuTimer0();                        //启动定时器0
                       // AdcRegs.ADCTRL2.bit.RST_SEQ1=1;                //复位序列发生器
                       // AdcRegs.ADCTRL2.bit.SOC_SEQ1=1;                        //进入定时器0一次,启动一次定时器中断
                                IER|=M_INT1;                                //开CPU中断
                                EINT;                                                //使能全局中断
                                ERTM;                                                //使能实时中断
                               EnableInterrupts();
        //             PieCtrlRegs.PIEIER1.bit.INTx7=1;//使能CPU定时器0 PIE中断
                     PieCtrlRegs.PIEIER1.bit.INTx6=1;//使能PIE中断中ADC中断
           for(;;)
           {
                   AdcRegs.ADCTRL2.bit.RST_SEQ1=1;                //复位序列发生器
                   AdcRegs.ADCTRL2.bit.SOC_SEQ1=1;                        //进入定时器0一次,启动一次定时器中断
                   while(AdcRegs.ADCST.bit.INT_SEQ1== 0){}
                   asm(" RPT #11 || NOP ");               //延时11+1=12个时钟周期
                 //  asm(" RPT #11 || NOP ");               //延时11+1=12个时钟周期
                   AdcRegs.ADCST.bit.INT_SEQ1_CLR=1;        //清除AD中断标志位
                   if(Xaddr>((Uint16 *)0x61FF))
                   Xaddr = (Uint16 *) (0x6100);
                   *Xaddr++ = (AdcRegs.ADCRESULT0>>4);
                   LoopCount++ ;
           }
}

网友A:
ADC的参考地管脚你接地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C的参考地管脚你接地了么?

如何接地?

网友:
板子上有模拟地,你可以看一下说明书,另外要跟信号的地线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