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主题 已有 136 人购买  本主题需向作者支付 1 分芯积分 才能浏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我对信号、通讯、仪表类的赛题不太了解,我主要分享一下控制类和电源类的想法
控制类清单大概就下边这些
  数字风速仪
  电子称(最大称重5kg)
  量角器
  带防撞圈的多旋翼飞行器,外形尺寸:长度≤50cm,宽度≤50cm;续航时间大于10分钟
  带保护板的18650型、容量2000~3000mAh的锂离子电池
  光电传感器
  无线收发模块
  具有AV端子输出的彩色摄像头(彩色制式不限)
  小型轴流风机(直径5~10cm,5~12V DC)
  万向节(连接杆直径10mm以下)
  三维角度传感器或电子陀螺仪

   清单里边能充当执行器的只有多旋翼飞行器和小型轴流风机,涉及传动的题多数是需要电机的而且清单里也会列出,今年清单里没有,如果真的用不到传动电机的话那除了控制多旋翼飞行器剩下一个就只能控制小型轴流风机了(控制方法类似2011年F题)。
评定系统好坏需要一个工具,要么人眼直接看,要么就是借助一些辅助仪器,比如说上边提到的数字风速仪,也就是风速也很有可能是被控对象。如果是这样的话测量反馈可能需要用到角度相关传感器来实现。
但是清单中提到的角度传感器强调是三维的,所以也有可能是多个风扇协调控制帆板实现空间的某个三维角度。
  万向节作为固定关节。
  万向节是用在传动上的,清单里没有电机让人想不明白(当然也有可能要用但是没列出来),如果真不用电机的话,这个万向节就只能固定在飞行器上了。可能用作衔接棍棒和飞行器的关节。用飞行器拖动棍棒完成某些操作。
   我最想不明白的还是必须具有AV端子输出的彩色摄像头,对输出接口有要求要么是接到指定设备,要么可能考察指定信号的处理我不太清楚飞思卡尔的摄像头有没有av信号输出。如果要用到的真是这一类公共场合的摄像头的话,没了解过AV信号,有可能是要考查AV输出解码,而且个头偏大放在飞行器上可能性比较小,只能作为陆地上的测量反馈部分。有可能是摄像头捕捉四轴操作,通过无线反馈回去。  如果是公共场合的摄像头的话比赛时可能会用比赛现场的摄像头。

   对应控制类的赛前需要掌握的
   软件:PWM,PID,AD,两个单片机间的无线传输(蓝牙或zigbee),MCU多备几块(电赛经常烧)
   硬件:除了清单上的物品,避障管(光电传感器)可能能用在飞行器和另一道题上做临界触发用。万向节建议买轻一点的,AV端子母头
   电源类无非还是老样子变着花样玩,AC-DC、DC-AC、AC-AC、DC-DC,电能传输单向、双向,有线、无线,用到的器件都差不多,也没办法猜。  对电源有兴趣的就提前准备好IGBT或者MOSFET,二极管,电感,以及相应的驱动电路。
   出来清单以后最主要的还是熟悉各种器件的使用。
   对比历年每一届的赛题和器件清单找到清单上期间的相应用途,便于认识器件在比赛中用途。
   说了这么多其实也都是一厢情愿,欢迎纠正讨论

网友:
感谢分享你的分析

网友:
坑人啊!要是有同学对控制类和电源类感兴趣,可以看

网友:
对控制类的还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
这 又是要坑谁

网友:
表示,已经看到过。。。

网友:
这是什么  猜想可靠不?

网友:
还是静待官宣吧

网友:
看起来有点道理

网友:
这波分析的可以的。

网友:
.18650和电源有没有关系啊?

网友:
能否预测一下专科的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