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时用的DDS之类的芯片可以直接买模块吗?

楼主:
像DDS芯片这种引脚又多又是贴片的学校根本无力制板啊,可以买淘宝上那种现成的模块吗???但是我看网上卖的9854 9850模块都是差不多是成品了 放大滤波都带了 。很担心不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用软核,直接用ROM表、加法器、寄存器搭,输出再加个DA

那样的话频率上不去吧感觉。估计得上百M

网友:
为什么做不了?
自己手工做感光制板都是OK的啊?自己做的感光制版控制的好的话,可以做到线宽线距8个mil。。。。还有什么不能满足你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做不了?
自己手工做感光制板都是OK的啊?自己做的感光制版控制的好的话,可以做到线宽线距8个mil。 ...

- -技术不到家贴片的80个脚也不好焊。

网友:
可以自己投版才50元就是芯片贵了点

网友:
参考13年的扫频仪 不能!!

网友:
然而今年的清单里并没有“DDS集成芯片”。以前有很多届都写了的。

网友D:
应该不能吧,我们测试的时候手焊洞洞板都能用,后来做成pcb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能吧,我们测试的时候手焊洞洞板都能用,后来做成pcb

这样 好吧。

网友B:
用FPGA或CPLD做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FPGA或CPLD做咯

FPGA软核还在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PGA软核还在学。

不用软核,直接用ROM表、加法器、寄存器搭,输出再加个DA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样的话频率上不去吧感觉。估计得上百M

没试过高频,不过理论上用100MHz的晶振做时钟输入到FPGA的PLL里,倍频后应该是完全足够的

网友:
有人有dds输出方波的方法吗

网友:
还是自己画个pcb投版做出来吧,到现在也不差几十块了~或者自己找个fpga程序写一个,10M的还是比较简单,但是100M的那个就很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