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主控芯片问题:可以用13年的板子么?

楼主:
必须要用套件还是只要求芯片一样就行,知道的说说看呢?13年什么要求啊

网友A:
这个只能在赛题上看到,去年的和今年的好像不同不能用

网友B:
平时调试可以用,比赛的时候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在赛题上看到,去年的和今年的好像不同不能用

好像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平时调试可以用,比赛的时候不能用

明白了谢谢